楼主(2013-02-20):
设备安装时,设备控制的空气开关电流如何选择,那位有这方面经验的请详细介绍一下,电流的选择和设备的功率有什么关系,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楼主还是先看看电工基础吧
线径大小是根据设备功率+其他因素确定的。
不同情况不一样!

网友B:
同功率负载不同,选择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例如;电机的启动电流大于额定电流,电热管就只有额定电流!等等!

网友C:
看下手册里的曲线

网友D:
有帖子介绍的有关“电工计算口诀”,可以参照。

网友E:
我一般根据峰值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