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0):
STEP 7--Micro/WIN 安装后无法要换到中文  求指教 到底怎么弄啊  还有STEP 7--Micro/WIN32 是不是200最新的编程软件

网友A:
V4版本的才能进行语言切换,早期版本不能进行语言切换,到软件中的关于就能看到软件版本,低于V4.0.X的均不能切换语种。

最新版本为V4 Sp9,即软件版本号为 V4.0.9.25.

网友B:
我的印象中是可以的只是要安装一个汉化模块,软件带的,启地后进入语言设置栏选中文保存后重启就可以了,以前我们都 用WIN32的,试试吧!

网友C:
4.0的我用过,可以的。

网友D:
STEP 7--Micro/WIN32 也有中文版的,只是你安装的可能是英文版的,不能转换的;

网友E:
为什么不用新的版本

网友F:
选项中有语言设置,改为中文即可。

网友G:
安装一个4.0的版本

网友H:
网上下载的4.0上的版本都可以转换成中文……

楼主:
到哪里去下载这个版本  是不是正版的还需要购买

楼主:
谢谢    4.0的版本需要到哪里下载

网友I:
我现在装了SP9了,支持Win7很好

楼主:
你在哪里下载的,4.0版本需要授权吗

网友I:
也是在本论坛下的,有一段时间了,你找一下 应该可以找到的    不需要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I:
也是在本论坛下的,有一段时间了,你找一下 应该可以找到的    不需要授权
谢谢啦》》》》

网友J:
不是直接在TOOL里面设置成CHINESE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是直接在TOOL里面设置成CHINESE的吗?
没有中文这个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