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1):
简单概述:590P控制直流电机,在负载很众时一切正常,负载很轻时低速不稳容易闷车。励磁采用电压反馈
概述:直流电机控制X2012A北京龙门铣,采用派克590P控制,当拖动工作台时正向低速不稳定,快快慢慢的,有时还会电机停止(将给定电压提高后可以旋转),但是590P还是运行无报警,反向正常。但是当在工作台表面放上大于4吨的东西后工作台正反向都特别稳定,而且超低速都会旋转,在没加负载时达不到。而当不带工作台空转时,或者只带各个铣头拖动时一切均正常,小弟不才请高手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这个现象,谢谢。

追加问题:590P默认启动扭矩是多少?如果设置了启动扭矩,张力使能是否需要改为ENABLED.

网友A:
以前是这样吗?如果一直都是这样,那是参数调整的问题,重载和轻载不能采用一种参数所涵盖;如果以前是好的,现在有这事,那就检查直流电机吧,看看换向器、碳刷、压指簧什么的,有没有异常?

楼主:
表面上看电机无问题,我是刚刚才给它改造完的,只改了拖动部分用590P代替,其它没动(以前是可控硅调速)。参数里还能设置重载与轻载的参数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简单概述:590P控制直流电机,在负载很众时一切正常,负载很轻时低速不稳容易闷车。励磁采用电压反馈
概述:直流电机控制X2012A北京龙门铣,采用派克590P控制,当拖动工作台时正向低速不稳定,快快慢慢的,有时还会电机停止(将给定电压提高后可以旋转),但是590P还是运行无报警,反向正常。但是当在工作台表面放上大于4吨的东西后工作台正反向都特别稳定,而且超低速都会旋转,在没加负载时达不到。而当不带工作台空转时,或者只带各个铣头拖动时一切均正常,小弟不才请高手们帮忙看看是什么情况引起的这个现象,谢谢。
励磁采用电压反馈?
速度为电压反馈。低速的线性问题,速度改用为直流测速反馈或者编码器反馈,效果应该很明显。

网友C:
重轻载不稳的话,欧陆装置做下电流优化,current loop 里面 tune。

网友D:
励磁采用电压反馈

网友A:
哦,看来这是调试的问题了。轻载和重载都要满足稳定条件。你的系统,没调整好。

楼主:
具体需要怎么调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