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1):
     南京第四机床厂生产的钻床有好几种在这里谈下ZN3050X16电气故障及排除方法,仅供同行参考。主轴变速传动机构设在主轴箱上部,设有六根传动轴。电动机轴端与Ⅰ轴套装,连接处装置主轴制动用于干式单片电磁制动器,Ⅰ轴下端带动油泵作主轴箱润滑用,Ⅰ轴中部装置2只湿式多片电磁离合器(A和B),Ⅱ Ⅲ轴上各装一只湿式多片电磁离合器(C和D),当电磁离合器带电工作时,其所联齿轮即与所在轴连接在一起,并通过与之相啮合的齿轮将所在轴运动传递至相啮合齿轮所在轴。电磁离合器工作排列为四种:AC、AD、 BC、 BD,因此Ⅵ轴共获得四种转速。其中,C和D分别工作时使Ⅵ轴转速方向相反,则通过电动机反向使四种转速同向。主轴滑套(Ⅵ)上有一只双联滑移齿轮,可在三个不同的位置分别于Ⅵ轴上部和中部小齿轮及V轴中部小齿轮啮合,使主轴获得12种不同转速。12种不同转速种,双联滑移齿轮的位置,四只多片电磁离合器的带电情况,电动机的旋向,配合关系见图
该钻床主轴变速故障蛮高,电磁离合器共5只(A、B 、C 、D是变速)和E为电磁制动器,电磁离合器电阻分别在28欧姆和18欧。以下为部分电气图:如需交流着请你加入本群:215894094

待续...

网友A:
支持一下楼主的图文介绍!

网友B:
搞习惯了带PLC在线设备,看到这真有点头疼呀!
支持楼主 分享!谢谢了

楼主(2016-04-30):
50钻床主轴有液压变速与电磁离合器两种。电磁离合器控制主轴变速如果一缺油,电磁离合器就会迅速温度上升,导致电磁离合器出现问题。

网友C:
看到这么好的图文并茂,说明楼主真厉害。

楼主:
修钻床不仅要精通钻床电气控制原理,还要熟练了解机械传动原理,钻床比较麻烦的就是主轴变速,现在钻床主轴变速有两种:一是液压变速、其二就是电磁离合器变速,在长期修理过程中总结的经验,主轴变速“液压变速比电磁离合器变速故障率低,电磁离合器变速故障一般出现在当润滑油出现故障(润滑油泵停止供油),主轴变速箱温度迅速升高,导致电磁离合器线圈烧坏。电磁离合器线圈接线端子线头容易松动,还就是直流电磁离合器连接线长期浸泡在机油里,电线变硬导致断路”。现在市面常见的钻床有南京第四机床厂与沈阳中捷厂生产的Z3050系列

楼主(2017-05-04):
ZN3050钻床主轴有两种变速方法,一种是液压变速另一种就是电磁离合器变速,这两种以我多年修理感受,电磁离合器变速故障率高于液压变速,电磁离合器出现故障后必须拆开主轴变速箱,工作量大,所以建议购买液压变速钻床应首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