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1):
我厂有三台A系列海利普变频器,型号:HLPA03D743B,3.7KW   8.5A。接一样的电机,平时运行正常,有一台突然报过流,更换下来后接一台小电机试机,电机可转动,升到6HZ,电流只显示1A左右即报E.OC.n恒速过流。有时又报E.OC.A加速过流,加减速时间已调至200S也没用,恢复出厂设置重置电机参数无效,调整V/F,中间频率中间电压,启动时电流显示有大有小,有0.6A,也有可到2A,都只可上到几HZ且几秒后就报过流。
为什么变频器显示电流未超过额定电流,却报过流呢?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硬件检测问题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A:
参数恢复到出厂值后现试一下,还是同样问题可能是变频器故障;

网友B:
有可能是电流检测回路出问题了。有可能变频器有接地短路的地方(指的是弱电,不是强电)。

网友C:
本人新人,会不会是充电接触器未闭合?

网友D:
首先排除负载(电机堵转、接线柱松等)的原因,可能的原因有:

1、驱动电路故障。请断开电机空载运行变频器,测量UVW输出电压是否正常。判定标准——三相输出电压平衡,任意两相之间电压偏差小于5V;若输出不平衡很可能是某一路驱动电路损坏。

2、电路检测电路故障。带小电机运行时用钳流表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是否与变频器面板显示值一致,若误差超过10%,三相输出电流又是平衡的,一定时电流检测相关电路硬件故障。还可以通过查询变频器的故障电流辅助判断(通过功能码CD0172~CD0175查询),若超过20A,则很可能是电流检测回路故障;

3、变频器设置问题。请检查转矩提升值是否合适,变频器控制方式(V/F、VC、SVC)设置是否正确;

4、变频器控制回路问题。请检查变频器辅助电源电压是否正常,机器内特别是控制板是否有粉尘。

网友E:
转矩补偿不合理,过高了!

网友F:
工厂复位,再从新调试看看

网友G(2014-07-18):
楼主机子修好没有,说说看,我也有一台这个问题没有搞好

网友H(2014-08-28):
这故障很简单,既然显示电流不大,基本可以判断不是霍尔检测器故障。那就再从驱动电路入手,海利普的元器件都是国产,电解电容上三路6只,下三路两只,全部换掉。再试下,要还不行,就测一下驱动光耦,一般来说,光耦输入端覆铜板线路最长那只容易坏(只限海利普啊)如是PC923配合PC929的就是最左边那只PC923容易坏。使用时间超8年的,测试一下光耦输出能力,其实价格也不贵,全部换掉也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