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婶们,来帮我看看,这种情况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楼主(2013-02-21):
上面两个图中,当我用QW20输出的值给IW20的时候,采用十进制的数显示,为什么每次大于32700的时候,比如用32800,变量表里面监测出来的数(见第二张图),就会变成一个负数?但是程序里面监测的数,仍然是正确的。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大神们告知下。。。。

楼主:
天灵灵,地灵灵,大神大神快显灵。。。。。

网友A:
超值了~,溢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超值了~,溢出了~
是不是变量表监测本身的问题?有什么方法能避免溢出,然后还正常的显示数么?

网友B:
没有大婶..........

网友C:
上限是32767

网友D:
溢出了,最大数值是32767

网友E:
我不是大婶
看不懂

网友F:
大婶在做饭!

网友G:
呵呵;16位二进制带符号的值在-32768~32767之间;看一下你的数值;

楼主:
的确是溢出的问题。谢谢各位的帮助拉

网友H:
数值超了    超过了32766

网友I:
溢出了,用id

楼主:
引用 网友I:
溢出了,用id
用ID?什么意思啊,能详细点么、?

网友J:
数值超出范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