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1):
环境:

1.在车上装有我司的设备1100W~1300W;

2.选用2000W车载逆变器

3.接线方式如下图:

DC12V电瓶负极已接车身,当逆变器输出接车载设备时地线应如何接?

我用机壳接车身即电瓶负极结果烧了设备上的接地压敏电阻。

用万用表量逆变器

两输出端:AC233V;

左输出与PE端:AC115V;

右输出与PE端:AC115V;

左输出与机壳:AC115V;

右输出与机壳:AC115V。

有请个位高手帮忙分析!

我该怎么做才可以用上这一个逆变器?

网友A:
这个?电池的负极接了车体外壳,那变频器还能接吗?接了就会放炮。危险呀。变频器,包括电机与车载电池要求绝缘。这个系统,只能做好等电位的处理了。接地是不太好办的,而且也不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