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2.2KW电机选电缆

楼主(2013-02-21):
380V2.2KW电机,主要用在脱硫罐泵,如何选主电缆和控制电缆,控制柜?

网友A:
能用吗?欢迎

网友B:
主电缆1平方就可以,保险点1.5平的,控制电缆可以更细点了

网友C:
只要不用橡皮线,1.5的电缆够了

楼主:
谢谢朋友们,接线图知道,只是朋友让给他装一套包括开关柜等,因为拿不准,请大家指教
KM QF  FR  都选多大的?

网友D:
QF  10A,KM  CJX1, FR  4.5A。

楼主:
谢谢5楼的朋友,谢谢

网友E:
这么小的
随便搞!
4个多安培的电流
1.5的2.5的都可以!
作为动力还是用2.5的吧!

网友F:
主电缆1平方的就没问题吧,控制回路一般都用0.5的

网友G:
选型是一门很实用的技术!

网友H:
活不多,但用的东西倒不少!

网友I:
在 够用 成本 利润 几方面考虑!可选择的余地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