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1):
三菱PLC如何不用PWM指令,而运用2个定时器编程产生脉冲,请给出梯形图,多谢!!!

网友A:
定时器?周期要多少的?

楼主:
随便举个例即可,如周期100MS的方波

网友A:
ld m8000
ani t1
out t0 k1
ld t0
out t1 k1
out y0

楼主:
再问大师一个问题,编好的梯形图如何查知 扫描周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大师一个问题,编好的梯形图如何查知 扫描周期?
读取系统的特殊寄存器:
Fx系列:

Q系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问大师一个问题,编好的梯形图如何查知 扫描周期?
读取系统的特殊寄存器:
Fx系列:

Q系列:

网友C:
呵呵;不用高速脉冲及PWM,除了用内部时钟,你要先考虑频率,太高了受扫描周期影响是实现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