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1):
用FX2N-20MR怎么控制12V 500MA的直流电机的正反转啊?不用外接继电器,直接用PLC输出连接直流电机。

网友A:
要占用2组输出点,假设com0 接12V+,com2-接0V
Y0,Y2接到电机的+,
y1,y3接电机的-,
Y0和Y3接通正转
Y1和Y2接通反转
自己在程序里面加上一些保护

网友B:
FX2N是没有20MR这个型号的,0.5A的电机还是加个继电器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要占用2组输出点,假设com0 接12V+,com2-接0V
Y0,Y2接到电机的+,
y1,y3接电机的-,
Y0和Y3接通正转
Y1和Y2接通反转
自己在程序里面加上一些保护
这有点扯吧

网友D:
呵呵;除非你的PLC是山寨的,否则根本不存在这款;

楼主:
对 是山寨货的 如果我要控制3个直流电机正反转,则需要12个输出点,而且每个输出点的COM 端要独立?是否是这样啊

楼主:
COM1 和 COM 3 接哪里?   COM0 COM1  +12  COM2 COM3  0v

网友A:
直流的最好外接继电器来控制,特别是国产的山寨货,保修期之外坏了虽然多收些费用,如果保修期之内出问题你就三天两头的上门吧,
三个直流电机需要6组COM输出,而且每组com必须用到2个输出点来切换正反转。

楼主:
现在用了6个继电器来控制 3个直流电机的正反转了,这样价钱也贵不了多少,以前是想节约成本

网友E:
不用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