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2):
我在step7下面插入的HMI站,刚开始在flexible中可以访问程序中的DB块中的变量。某次打开就无法访问了。而且重新插入HMI站还是不能访问DB块中的变量,现在画面无法连接变量。求助,是什么原因。。。。。。。。。。。。。。。。

网友A:
I/O变量能访问不?先排除是通讯的问题。是不是地址变了,通讯参数变了?

楼主:
符号表中的I/O变量不能访问。DB 快中的也不能。在flexible中属性变量中显示《updata with PLC data》

楼主:
现在只是说HMI和step7之间的数据交换,不知道需要什么设置么?之前我刚插入HMI站时是可以访问变量的,,也没有设置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