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指令运行速度。求教

楼主(2013-02-22):
想了解下,
我用两个MOV指令移动两个字节的数据和我用一个MOV指令移动一个字,在速度上有差别吗?

网友A:
速度一定会有差别,衡量PLC的运算速度一般以:每秒执行的指令数来衡量,执行一条MOV指令与执行2条MOV指令速度上的差异很明显。

网友B:
PLC运行速度是以每秒执行的指令数来衡量的
指令数越多扫描周期肯定会长的,所以编程时需要考虑程序的简洁性!

网友C:
编程时需要考虑程序的简洁性

楼主:
那意思是不是,能以字,双字赋值的就尽量以字,双字赋值,而不是一个字节这样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意思是不是,能以字,双字赋值的就尽量以字,双字赋值,而不是一个字节这样赋值?
这些性能损失对于你外部执行机构的执行速度来说可以忽略不计的……

网友D:
呵呵;单就这一条的话对PLC影响很小;

网友E:
效果是一样的,没有必要用两个

网友F:
要养成良好的变成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