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2):
对ab的这种构架不是很明白,
Local:2:I.Fault
Local:2:I.Data
Local:3:C.Config
Local:3:C.ProgMode
Local:3:C.ProgValue
Local:3:C.FaultMode
Local:3:C.FaultValue
以往的plc只是对i/o模块的点有组态定义,输入输出。我不知道ab的定义这么多的数据是如何用,请专家解释一下,另外对应的i/o点的变量定义是如何设置的。

网友A:
ab的数据,已经脱离了以前的io和变量需要一个地址的习惯了。
变量都是直接定义,使用tag,就可以。和普通高级编程语言相似。
当然也会有变量和硬件的io对应。楼主列出的就是。简单说local:2:I:data就是指本地机架第二槽输入模块的输入数据。data本身也是一个数据结构(数组),里面包括了几个基本的数据类型(bool,整,浮点等),对应输入模块的通道采集的数值。

网友A:
同时,还有一些通道(IO)诊断和配置的数据,可以修改或者读取。比如fault和config。通过config可以设置改变io卡件的工作方式。通过fault可以获取IO故障,确认和复位IO问题等等。

网友B:
受教了!AB 程序还是很人性化的,很容易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