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2):
直流母排上挂了8个逆变器(AB PowerFlex 700 4.5Kw),共4个传动柜(1个传动柜内有2个逆变器),上电时全部正常,过了2天一个柜子内的2个逆变器直流进线保险丝都被烧掉,检查发现没有短路后,更换保险丝重新上电,结果上电后保险丝立刻烧掉。最后只能更换变频器,换了2台逆变器后上电正常,至今没有发现故障。
请问逆变器的电容是不是被击穿了,是什么原因,是不是与接地系统有关?

网友A:
坏掉很正常呀!应该是模块问题

网友B:
内部有元件击穿,线路板细查,找出原因,才能修好

网友C:
安慰一下了

网友D:
盲目啊 楼主,变频器是电力电子半导体技术的产物啊,不是你那们随便换个东西就能解决问题的,首先要找到问题,烧保险一般都要检查功率器件是不是正常的,才能做更换处理啊。

网友E:
有冲击负载?

网友F:
先把问题搞清楚后在去换

网友G:
拆开了看就知道怎么修了..这种不通电的故障应该要好修些

网友H:
逆变器的保险后面是否有与充电电路呢?要检查下。

网友C:
电压过高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