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2):
好郁闷啊,FX3U上装了通讯模块F3U-485-BD ,屏是台达DOP-B05S100,想用485方式连接,可总是通讯不了!

台达触摸屏的设定
三菱触摸屏的设定

跪求各位达人帮我分析一下吧!

网友A:
程序编对了吗

网友B:
是不是有程序里面没有的点哦

网友C:
台达的屏没用过,看你触摸屏的驱动是编程口,如果是威纶的屏驱动就有分编程口和BD板的,你可以问一下台达

楼主:
就这些,台达工程师到现场来了也搞不定,他不怎么懂三菱PLC

网友C: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25578D9C-FB4A-437F-971D-A5E56658F571/SC/DOP_W_SC_20110516.pdf
在124,125,126页上有介绍

驱动应该选 FX series Computer Link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deltagreentech.com.cn/Upload/CTContent/25578D9C-FB4A-437F-971D-A5E56658F571/SC/DOP_W_SC_20110516.pdf
在124,125,126页上有介绍

驱动应该选 FX series Computer Link
谢谢版主的无私帮助,手册我之前也看了,FX的几个协议我都试过,还是不行了,难道是FX3U-485-BD有问题?这个模块是才买的,第一次用,通讯线中的GND可以不接吧

楼主:
版主,刚刚我又试了一遍,设置如下:

测试发现并不是完全不能通讯,情况是这样的,我在屏上做两个按钮,一个是设Y0为ON,另一个是设Y0为OFF,还做了一个指示灯读取地址为Y0,下载工程后,通讯报警继续,即1秒间隔的蜂鸣器鸣响,同时弹消息:
COM2 站号2:
读取错误
控制器无反应
检查接线和通讯参数设定

但是我按下设Y0为ON按钮,PLC上的Y0指示灯亮起,按Y0为OFF按钮,PLC上的Y0指示灯熄灭,但屏上的指示灯Y0并未反应状态变化!

感觉通讯是断断续续的,所以才会出现通讯错误报警,但按屏上按钮又可以驱动Y0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网友C:
如果设置了PLC参数,那么就不要再写那段程序了,另外再看一下BD板上的两个指示灯有没有都在闪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设置了PLC参数,那么就不要再写那段程序了,另外再看一下BD板上的两个指示灯有没有都在闪亮。
谢谢版主!!

网友D(2016-09-05):
版主,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按照您的方法,台达触摸屏总是弹出“ 通讯错误3”,请您指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