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今天遇到个问题,请大家帮我看看!

现象:18.5kw的三相异步电机(2级的2900转、电机额定电流35A),用在锅炉补水上,设定压力0.2MPa,正常运行时频率30Hz左右,电流在10多个流,这时候正常。当电机50Hz运转的时候电流变为48A,变频器过流报警。这里面的电机、轴承、电气柜都是老旧设备,只是原先的变频器坏了,新换的一个变频器,是合康的。

到现场变频器过流报警,查看报警记录输出电压(380V)、直流母线电压(540V)都正常,保护时候的频率是50HZ,电流是48A。检查了变频器三相输出平衡、电机对地绝缘正常,电机工频运行电流33A。之后我用变频启动加速到50HZ电流为44A。为了叫设备尽快的运行起来,我把频率限到了45Hz,当天晚上又跳了。毛病还是一样,这时候看报警记录是在45HZ的时候电流58A,我在的时候都是在30HZ的时候运行,一点毛病没有电流在10几个,也不知道他那什么时候补水量大。

这时候又检查了电机30HZ运行时三相的电流,相差不到1个流,正常应该是一样的,但由于是旧电机并且工频运行正常,我想这不是主要原因,就怀疑是变频器的问题,于是换了一个新的变频器结果还是一样,我又换了一个别的牌子的变频器(艾默生)这时候50HZ下是41个流,但是这个电流也不正常啊。之后同事用合康的变频器在办公室用一个小电机做实验电流是正常。所以说我现在用了3个新变频器不能说都坏的吧,并且用别的电机试,电流就正常(也不是变频器检测电路的问题,我用钳流表也量了电流和变频器显示是一样的)。电机工频转电流正常,变频转到50HZ就不行,这也不能说的电机的问题吧。

我现在怀疑是不是参数什么地方设置的不对,我也调了很多很多的变频器了就那些常用的参数不会错的。或者是轴承和叶片的老化的问题,可工频正常客户也不认可这样的说法。

可能我说的有点乱,现在的问题就是工频电流正常,变频在30HZ运行电流也正常,到补水量大的时候需要满HZ运行电流就大,我现在找不到原因,看看大家有什么看法?

网友A:
电流你测的哪?

网友B:
这种问题我之前也遇到过  不过我用的是三菱的变频器  通过将VF控制方式变成恒磁通量的方式后可以了

网友C:
楼上各位发言,很有启发。首先,用变频器控制电机,测电流的位置很重要。应该测量变频器的输入电流或变频嚣的显示参数。另外,变频器与电机联接后要做辨识调试。

楼主:
电流我看的是变频器检测的输出电流,我用钳流表检测的是变频器到电机的输出线,这两个值基本一样。
电机参数的自整定我做了。

网友A:
这种做法好像不准确

网友D:
我碰到过一次类似(仅是类似不是一样阿!)的故障!最后查出是有一相接线虚,

网友E:
你把合康的变频器和原来的电机挪到办公室试了没有

网友F:
k看一下变频器的输入电压是否平衡,测变频器的R.S.T.点带载测。再测一下电机绝缘,变频器到电机那断线的线间绝缘测一下。

网友G:
可能的原因:

1、变频器选型问题。50Hz时变频器显示的输出电流48A,用钳流表实际测量的输出电流也是这个值,说明变频器是没有问题的。电机的额定功率18.5KW,额定电流35A,如果选的是18.5KW的变频器,50HZ时变频器已经过载了(50HZ电流48A/额定电流35A=1.37)。变频器需要调大一挡,建议换用22KW的供水专用型变频器。

2、负载问题。电机的额定电流35A,请测量工频时的工作电流,如果也是40A以上,可能电机、轴承、变速箱等老化了,运行损耗变大。

3、检查接线是否正确。请检查变频器UVW电机输出线的相序,电机是否反转;压力闭环给定信号极性是否接反?

网友H:
你把基本频率调好没有?说不好是变频器与电机的参数没有对应!

网友C:
水泵类的负载是变转矩负载。需要变频器的控制特性与其适配。不知道是否是把V/F特性变成了平方负载特性?

网友I:
同意9楼的说法,电机和变频器的选型是否合适、电机的扭矩是否足够、还有就是机械在什么动作的时候报过流?我以前碰过一次过流是因为他们的料子有问题,导致电机有点堵转,报过流

网友J(2013-08-25):
回复 网友B:
怎么可以讲VF控制变成恒励磁控制

网友B(2013-12-19):
太久没关注这个问题了

网友K(2014-02-01):
水泵是否有问题,锅炉压力是否过低,水泵流量过大,引起电机电流过大保护。

网友L:
  水泵负载是平方转矩负载,频率升高,负载增大

网友M(2018-08-09):
我怀疑是正弦波失真了,还是是变频器的问题。

网友N:
是否是电机绝缘老化,在变频控制时相间线圈出现问题了……一般来说变频器控制电机绝缘要求更高……

网友O:
这里有几个问题要考虑的,
1、锅炉补水是多级增压泵,和上面几位说的平方型负载有些不同,曲线还要陡。
2、老式电机需要考虑变频器的载波频率,也就是旧的电机和线,要考虑线间电容的问题,变频器到电机的导线过长也要考虑线间电容的问题,降低载波频率。
3、多级泵还要考虑机械共振问题,载波频率改为自动调整试试看。

网友P:
变频器输出是否带电抗器查下!

网友Q(2020-09-28):
变频器没伏辨识,断开负载做一下辨识就好了

网友R:
引用 网友Q:
变频器没伏辨识,断开负载做一下辨识就好了
可以试试,

网友S:
同意20楼说法

网友C:
这是一个很老的旧贴。

从现在看,变频器控制的交流调速系统,都有效率优化的功能了。从实际使用也能看出,对于风机和泵类负载的调速,额定工况点负载下,电机的电流都会小于电机额定电流的。

网友C:
假如说,现在还会出现楼主所述的问题,那一定是变频器里电机等效模型建立有误或者是电机V/F曲线设置有误所致。这些过去都不太懂,现在应该知道了。该怎么做。

网友T:
测变频器输出电流比较准确 50HZ时变频器显示电流大 那只是变频器显示的电流 不代表变频器输出电流就是这么大,得看变频器的实际输出电流【用钳形表看 或电流表观看】。出现这样的故障要么是变频器自身的原因,要么是电机配置偏小或者是负载配置即补水泵配置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