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一个5V稳压管 ,封装sot23   丝印 Z5W  请问哪位知道具体型号的,在线等

网友A:
能不能贴个图上来?一般的,塑封200mA;大号的500mA或1A

网友B:
详细一点啊

网友C:
百度一下。

网友D:
都知道是5v的了!代换一下吧

网友C:
这个是贴片元件。

网友E:
既然知道参数是5伏,封装型式也知道,找个同样封装的5伏的就行了

网友F:
空间够的话  装上7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