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电容式物位开关(料位传感器)是一种通用型的物位开关。当传感器安装于仓体上时,探极和仓壁分别相当于电容器的两个极板;由于被测物料的介电常数与空气不同,所以仓内物位发生变化时会引起探极对仓壁间的电容量发生变化,当该电容量大于用户的设定值时,限位开关内的继电器动作,输出一个开关量达到控制(或报警)的目的。

  电容式物位开关的原理及结构特点,使其可以取代任何一种基理的物位开关,广泛应用于建材、石油、化工、轻工、冶金等行业中料位及液位的上下限报警及控制。

工作原理就是检测容量,根据介电常数。
实际常用的又两种方式
1,采用多个电容式接近开关进行高低点检测,当料上升到电容检测面的时候,电容传感器输出一个开关信号。
2,采用直插式,这种料位计一般都有个很长的不锈钢杆,插入容器中,当料位慢慢上升或下降,电容量变化,电容传感器可以输出模拟量型号,当到达设定的上限制或者下限值的时候,输出报警信号,这种传感器可以实时检测出位置。

网友A:
我们的供料流程是:大料灌的料送到小料灌,小料灌再送到机器里,不同的是:大料灌用的是叶轮(即料到达特定位置时,叶轮被阻挡,不能旋转,给出信号),小料灌用的是楼主所说电容式传感器,我一直搞不明白设计者为什么不都用电容式的,叶轮的经常坏,导致供料管道堵!

网友B:
电容传感器可以输出模拟量型号,当到达设定的上限制或者下限值的时候,输出报警信号,这种传感器可以实时检测出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