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俺是新手
用欧姆龙PLC访问 智能模块(fins协议)读一些数据,怎样实现呢,是不是可以用CMND,SEND,RECV指令,具体怎样使用呢?非常感谢!

网友A:
fins协议  是欧姆龙本身的协议,是公开协议,不能用这个协议去访问智能模块的,只能是上位设备通过这个协议来访问欧姆龙PLC。

访问智能模块,用RS232C 这个协议, 编写模块的协议,用无协议方式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