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自己在看了遍发的帖子描述不够清晰编辑下。
  电机是用在离心水泵上的,操作人员巡检发现水泵的机械密封处漏水操作工就停了设备。停机到维修之间有2小时左右,定子里面的水就是这个时间进的。然后维修人员出场,机械密封更换安装后手转动电机风叶状况良好(机械部分没有问题),那么送电源,现场开机,星三角还没切过来空开断路万用表测量发现电机绕组对地击穿。
  这次事故(设备事故)的发生主要是泵漏水后没有检查电机是否异常而直接开机了,(惯性思维,机械密封件换过有几次的没有发生过水从电机转子上进入电机定子)。还有电机的转子上(叶轮侧)没有密封圈这个很致命啊,同行们赶紧的都去看看你们用的P/P转子上有没有挡水密封圈吧,没有的话赶紧的补装上,这个就是反面教材了。维修时不要怕麻烦,呵呵说着容易做到的不多。
   回家的路上也不顺啊,这路上怎么就有那么大的坑呢!(80cm直径,深15cm)摩托车后胎爆了连着钢圈一起扁了
但是哥见证了奇迹,哥毫发未伤啊哈哈。

网友A:
不错 好的开始
www.linqudingli.com www.lqrsjx.com  www.sdlqrs.com

网友B:
机械密封没换好吧~

楼主:
 电机进水后来分析觉得是停机时,管道进出P/P两端截止阀这一段管道里还有水进电机的。

网友C:
其实维修后还是要对设备跟踪的。

网友D:
工作不到位呀!进水要摇绝缘

网友E:
电机进水了

网友F:
奇怪的是机械密封损坏的时候没有发现电机进水么?如果早点发现电机进水的话,完全就可以避免这个事故的发生了,37KW的大电机啊,是很难烧掉的啊。

网友G:
星角启动就是容易烧电机,改变频启动吧,
我单位有变频启动的电机没烧过,
星角启动的差不多两到三年就烧一次,
电机都是100KW以上的。

网友H:
大电机不好换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星角启动就是容易烧电机,改变频启动吧,
我单位有变频启动的电机没烧过,
星角启动的差不多两到三年就烧一次,
电机都是100KW以上的。
为何说星-三角形启动的电机更容易烧掉呢??请给个理由。

网友I:
有长见识了  谢谢楼主

网友J:
人没事就是最幸运的,至于设备坏就坏吧。。。

网友K:
机械密封坏了水进入电机内是不?
我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L:
不错 好的开始

网友M:
电机的转子与叶轮  之间不是隔离了么?一般溢水也不容易进电机转子吧

网友N:
工作不到位啊

网友O:
疏忽大意。水泵漏水维修后就应该要检查电机是否正常。

网友P:
水泵漏水维修前后就应该要检查电机绝缘是否正常。

网友Q:
电机进水了?真要命。这个用法对电机的防护要十分注意才是。共享的好。

网友R:
我们这45kw'的电加热管也烧了

网友S:
不是吧,这么大个电机防护措施不到位造成的

网友T:
好兆头吖楼主,新年就有新年的计划嘛。不错的开始,呵呵。
我觉得这可能跟维修人员的,职业修养有关,维修完后,没有做彻底的检查。37KW有点可惜了。

网友U:
只要你没有摔着就没事!!

网友V:
人没事就好,电机烧就烧把

网友W:
这个应该机械密封圈没有装到位,有渗水到电机引起的吧?

网友X:
我有个二手37kw的ls的哦。哈哈

网友Y:
这是机械卡死,还是水进电机绕组短路造成的啊?

网友Z(2013-11-30):
大电机很难烧的,可惜了

网友AA:
引用 网友G:
星角启动就是容易烧电机,改变频启动吧,
我单位有变频启动的电机没烧过,
星角启动的差不多两到三年就烧一次,
电机都是100KW以上的。
这是保护措施没跟上,而变频器本身有保护措施。

网友AB(2014-12-27):
37kw修着得多少钱呢?

网友AC:
怎么没有摩托车相片啊,哈哈…

网友AD:
主要是考虑不周全,如果和电机同轴就应该首先想到,也属于责任没尽到,吸收教训吧

网友AE:
运气也太差了,这是我们维修电工最怕的

网友AF:
长见识了,谢谢警示啊。

网友AG:
用电机与泵头分离的泵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