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3):
想用PIC单片机驱动一个信号灯,信号灯的电压是12V的,输出口接一个三级管的B极,三级管的C极接12V电压,PIC单片机的灯接在E极,灯的另外一端接地。如果我直接用一个9018的三极管驱动不知道可以不?而且不知道这样做会不会把三极管烧掉,因为没有电阻,但是我不知道把电阻接在什么地方比较好。希望那位高手能够给我指点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用9018,不用接电阻,不会烧掉。
非要接的话把电阻和信号灯串联在一起,也可把电阻接在C和12V之间,几百欧姆的。

网友B: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C:
因9018是NPN。
最好是pic输出接一电阻1k~10k,再接B。
E直接接地。
灯如果是12V的,可以正端接12V,负端接C。
灯的电流,决定会不会烧9018.9018的负载能力不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