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功率

楼主(2013-02-23):
一台U/F控制方式的变频器,比如说ATV61的,它的输入功率,输出功率怎么计算?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网友A:
变频器输入输出功率就是电功率。就是电压电流的关系。一般的变频器的内部损耗很小,不超过额定输出功率5-10%

网友B:
K版说的很好

楼主:
哦,那就是说输入功率基本上和输出功率是吻合的,但是我查看运行着的变频器输入电流电压和输出电流电压后经过计算两者相差甚大,为什么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那就是说输入功率基本上和输出功率是吻合的,但是我查看运行着的变频器输入电流电压和输出电流电压后经过计算两者相差甚大,为什么呢
输出的电压和电流来则何方检测和监控?是变频器内部的示值?还是第三方的电量测试仪器?如果差得多,是多少?输出功率比输入功率就是效率。不应该差得多!否则,要么变频器是垃圾,要么是测试出了偏差。

楼主:
大神,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变频器输出侧功率怎么计算

楼主:
输出电压是内部的示值,电流我是既看了面板上显示的数值,也用钳形表测量了是一个数值

网友B:
变频器逆变输出的电流不好测

网友A:
可以晒晒你的输入电压电流和输出电压电流。输出的都读取变频器的监控参数示值。

楼主:
好的,明天我看看去

楼主:
我看了三台变频器的参数,第一个输入电压380V输入电流45.4输出电压280V输出电流94A,第二台输入电压380V输入电流16A输出电压170V输出电流43A第三台输入电压380V输入电流40A输出电压278V输出电流68.6A就这些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
输入功率:√3*线电压*线电流*cosφ(功率因数);
输出功率:√3*线电压*线电流*cosφ(功率因数)*变频器效率

你的输出电压电流非正弦波,所以要采用谐波分析仪测试。

楼主:
我看的变频器是ATV61,90KW的问过其他人说输出时正弦波的

楼主:
电机控制方式两点压频比,

网友A:
是不是正弦波,不要听说,要眼见为实,用示波器开变频器的输出波形,就知道了。一定要自己确认才是。

楼主:
哦,通过哪些参数或其他方法能不能知道是不是正弦波,不是通过示波器查看。或者说我是哪种型号的变频器输出就是正弦波,哪种型号的变频器不是正弦波,有个基本规律没
比如说ATV61,71是正弦波输出,ABB直接转矩输出不是正弦波

网友A:
不要这样的。波开形是要用仪器来确认的。就像医生给病人诊断,用听诊器或号脉能代替X光或B超检查吗?

网友C:
你的变频器是国产的,还是小功率的。
里面少一个设备。
记得好像是叫电抗器,就是一个大线圈,有了它就可以把变频器功率因数提高到90%。
但是不能自己乱加

网友C:
就是红框里的东没有。

楼主:
国产不国产我不知道,我就知道是施耐德的,里面确实没有直流电抗器,没有直流电抗器怎么了?没有输出就不是正弦波么?

楼主:
哦,谢谢各位大神

网友C:
在变频器里加电抗器主要是为了减少电磁干扰,另一作用就是提高功率因数。
加直流电抗器功率因数可以达到90%,再加一个电源侧的电抗器功率因数就可以达到95%。输出侧加功率因数基本不变,只降低干扰。
可能还有降低谐波(PS:谐波是个神马东西??)

网友C:
还有变频器输出的绝对不是什么正弦波,而是频率极高的方波,只是周期不断变化。
就像老电影,屏幕上其实是一张张的图片,可是人的眼睛反应不过来,看到的就是连续的画面了。
变频器就是把高电压的方波频率快到设备反应不过来,感觉是正弦波。用万能表测量也是正弦波。但你用示波器它就显出原形了。
我也不知道这种波形的功率和真正的正弦波有什么不同,希望有人可以通俗的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