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量、压力显示

楼主(2013-02-24):
本人是一老电工,对触摸屏、PLC等了解甚少,现需要一PLC,请给推荐一品牌和型号,具体要求如下:
大体要求是在触摸屏上能够显示管道中的流量,水压,为降低成本,流量部分(传感器)能否使用这样的流量计:
压力部分可能否使用普通的远传压力表,
PLC最好使用西门子S7-200系列

楼主:
流量计技术参数:
产品型号:
KH168
产品名称:
水流量传感器
额定电压:
DC=5V
最大工作电流15mA(DC 5V)
序号
检验项目
标准要求
备注
1
外观
产品标识清楚,准确无误符合要求
2
耐水压
≤1.75MPa
3
工作电压范围
DC5V-24V
可选配
4
绝缘电阻
>100MΩ
5
精度
(2-30L/min)±10%
6
流量脉冲特性
F=(7.5Q-3)
Q=L/min
7
输出脉冲高电平
>DC4.7V(输入电压DC5V)
8
输出脉冲低电平
<DC0.5V(输入电压DC5V)
9
输出脉冲占空比
50%±10%
10
本体材质
尼龙玻纤

网友A:
如传感器输出是电流或电压信号直接用s7-200的224XP就可以了

楼主:
流量计输出的是脉冲信号,远传压力表可输出电压信号

网友A:
224xp应该可以了好像是自带一个模拟量输入和一个模拟量输出,如这型号不行还有单独的模拟量扩展模块,你可以上网看一下,根据具体参数及价格再确定。

网友B:
请教:西门子LOGO不是也有模拟量的输入输出么,用LOGO行不行

网友C:
个人建议使用s7-200。还有就是你的模拟量大概有多少,输出都是些什么信号,这个很重要

网友D:
呵呵;S7-200加个EM231模块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