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4):
采用变频器、远传压力表等给30多层的高楼供水,目标值如何设定,例如:最高层需要0.2MP,目标值设定1.5MP,那样最底层一楼的压力会很高,如何解决?

网友A:
高中低三种分配方案。

网友B:
这个是不是需要二级泵?

网友C:
这个问题,没有弄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D:
需要3个系统每十层一路,或者加二级泵

网友E:
没有弄过,我也想知道

网友F:
变频器可设定休眠,苏醒这两参数。当实际压力大于等于所设目标值。变频器从下限频率降到0HZ。当压力低于所设目标值。变频器启动。保证恒压,是否可行?

网友G:
高楼增加二级泵!

网友H:
我觉得这不能按常理来做。
因为不管你是用变频控制还是其它控制,你的控制只是让30层的压力不能底于0.2MP,但当30层水压等于0.2MP时,可能1层的水压远远高于这个值。
从流体的原理上来分析,可否根据不同楼层增设流量控制阀或压力阀,以保证各楼层压力基本保持相同。

网友I:
水箱放在楼顶,用户用水时从上往下流,水箱缺水就用水泵供水!
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可以不?

网友J:
都是分楼层次供水的

网友K:
多路供水.或中间增加加压泵.

网友L:
没有做过这么高楼层的,只做过11层的样子的系统。

网友M: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这不能按常理来做。
因为不管你是用变频控制还是其它控制,你的控制只是让30层的压力不能底于0.2MP,但当30层水压等于0.2MP时,可能1层的水压远远高于这个值。
从流体的原理上来分析,可否根据不同楼层增设流量控制阀或压力阀,以保证各楼层压力基本保持相同。
对用阀控制

楼主:
我提问的目的和意思正如9楼的师傅说的

我觉得这不能按常理来做。
因为不管你是用变频控制还是其它控制,你的控制只是让30层的压力不能底于0.2MP,但当30层水压等于0.2MP时,可能1层的水压远远高于这个值。
从流体的原理上来分析,可否根据不同楼层增设流量控制阀或压力阀,以保证各楼层压力基本保持相同。

实际工程中是如何解决此问题的??

网友D:
那你首层和三十层的压差怎么解决,假定层高3米,三十层等于90米,需要两个压
,如果把水泵放在首层,也就是首层11个压,三十层2个压,睡眠怎么解决得了,睡眠的定义是什么,先弄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