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定时器T的问题

楼主(2013-02-24):
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程序要暂定输出和跳转,用到M8034和M8040,这指令可以让程序暂停输出,但是定时器T却还是在计时的,当程序重新启动时,发现T已经计时结束,程序就运行下一步了,这样不就出现错误了么,请问如何实现能让定时器T也暂停下来,

网友A:
用累积定时器,当不需要定式时将前面条件断开,并且当前值可以保留下来,下次条件再成立时继续定时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程序要暂定输出和跳转,用到M8034和M8040,这指令可以让程序暂停输出,但是定时器T却还是在计时的,当程序重新启动时,发现T已经计时结束,程序就运行下一步了,这样不就出现错误了么,请问如何实现能让定时器T也暂停下来,
累积型定时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碰到这样一个问题,程序要暂定输出和跳转,用到M8034和M8040,这指令可以让程序暂停输出,但是定时器T却还是在计时的,当程序重新启动时,发现T已经计时结束,程序就运行下一步了,这样不就出现错误了么,请问如何实现能让定时器T也暂停下来,
累积型定时器。

Good luck~
就是,叫积算型定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