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4):
    采用三菱PLC使用USS协议和三菱变频器A700通讯控制电机的频率和旋转方向。通电后,电机旋转一段时间后,不是停止运转了,要不就是停一会儿,转一会儿。经观察USS协议的反馈信息,发现错误报告是:存在驱动故障。而且该信息而尔为1(故障时),时尔为0(电机运行时,即正常时)。经分析,认为是通讯受到干扰的缘故。经查通讯线路,发现通讯线路和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路布线比较乱,有时甚至绞在一起。另外,我们出于抗干扰的缘故,变频器上还使用了三菱的RS485防干扰模块,此模块也悬在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路上面。经处理,现已正常。
采取的处理措施有:
1、通讯线路和变频器输入输出分开布线,不能分开时,二者绝对不能平行走线,只能交叉90度走线。
2、通讯线路必须使用屏蔽电缆,且电缆的屏蔽层必须接至控制线路的公共端。
3、通讯线路的露出线头尽量短,并且保证未屏蔽的部分尽量短。
4、RS485模块抗干扰模块远离变频器输入输出线路。
5、降低变频器的载波频率。
   由此可见,在出现通讯干扰的问题时,一方面考虑线路的布线问题,尤其是变频器控制时,由于变频器的输出电压电流中含有很多的谐波成分,此时布线问题尤其显得重要。另一方面还经考虑变频器的载波频率问题,当载波频率调得太高时,也会对通讯造成干扰。

网友A:
三菱变频器还是支持USS协议吗?我头一次听说啊!

网友B:
3U系列PLC与三菱变频器通信有三菱公司专用的协议

网友C:
uss不是西门子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