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4):
  使用三菱变频器一台130KW,2台55KW,变频器平稳运行时,系统正常;变频器加、减速过程中,变频器产生的高频谐波,就会干扰PLC的通讯,造成系统瘫痪。客户采取了降低载频、把变频器挪到电控外等措施,问题均为解决;后来,又在PLC前加上了电源滤波器,问题还是没有得到解决。变频器加上变频器输入滤波器后,问题基本上就应该会得到解决那为什么给PLC加上电源滤波器之后,问题得不到解决呢?
这应该从两个方面来讲:
  第一,就是滤波次数的问题。普通的电源滤波器,一般都是过滤两次,或者是过滤两次,而变频器专用滤波器,一般都是过滤三次的,因此,变频器专用滤波器的过滤能力,是比电源滤波器强的;
  第二,就是滤波能力的问题。我们采用的变频器专用无源滤波器,又称LC滤波器,是利用电感、电容和电阻的组合设计构成的滤波电路,可滤除某一次或多次谐波,最普通易于采用的无源滤波器结构是将电感与电容串联,可对主要次谐波(3、5、7)构成低阻抗旁路;单调谐滤波器、双调谐滤波器、高通滤波器都属于无源滤波器。这种滤波器成本低廉,而且滤波效果还不错。
  那么,其滤波能力就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滤波电感的感抗值,另一个就是滤波电容的容抗值。加在PLC前面的电源滤波器,因PLC的电流较小,所以,PLC用的电源滤波器的容抗值和感抗值,都比较小,而变频器的功率比较大,所产生的高频谐波,显然小容量的感抗和容抗,只能吸收其中很小的一部分。
  因此,无益于解决变频器产生的高频谐波。就是遇到电磁干扰的时候,我们可以从抑制干扰源入手,也可以从保护受扰源入手。但是,我们这个时候,一定要考虑干扰源和受扰源的容量关系,如果两者相差悬殊的情况下,最好的解决方案,就是从容量比较大的方面入手了。这也是通过这个案例应该引起我们重视的问题。

网友A:
我记得西门子有一种技术叫做终端电阻的通讯电缆 抗干扰挺厉害,楼主试试看吧

网友B:
PLC电源加隔壁变压器,或购买DC供电的PLC型号;

网友C:
最是隔离PLC与变频器的电源

网友D:
感谢分享经验,学习了

网友E(2013-12-20):
我用富士屏和富士温控表、富士温控模块RS485通讯。同时有16台变频器。分别装在三个柜中的6台大功率变频器不产生干扰,装在一个柜中的10台小变频器不对富士温控表干扰,但对富士温控模块产生干扰。咋回事呢?
屏蔽双绞线单端接地,不接地,终端电阻都试过,不行,还是有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