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关于三菱PLC子程序调用疑惑,王大神指教

楼主(2013-02-24):
要是在主程序里面这个子程序的条件还没有满足的话,但是M8000会动作,那么这个子程序里面的M8000后面的就执行了。那么这个是不是和子程序的调用说明里面有冲突?望大神们指点一下,小弟刚接触PLC编程,有太多疑惑,要是提问太幼稚,别见笑

网友A:
如果不调用子程序的话,子程序试不起作用的,即使子程序里面的M8000闭合,后面的程序也不会执行的

网友B:
不调用子程序的话,子程序试不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