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刚刚拿到新车不久的杨先生近期有个问题一直弄不清楚,他的汽车油表显示总是会忽高忽低的,拿去4S店检查,又说是正常的。对于新车油表显示忽高忽低的现状,汽车维修专业人士魏师傅解释认为,油表不准的最主要原因是油位传感器的问题。由于是新车,忽高忽低是常有的事情。

   但是不止是新车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使用了几年的车型也会出现类似的问题,对此,魏师傅做了如下详细的解释。

   尽量选择油品较好的汽油

   魏师傅表示,新车在磨合期的时候,油表会出现忽高忽低的状态,这种现象是很正常的,但是老车遇到这样的现状,就要好好去检查了。如果遇到油表刻度时快时慢,尤其是刻度的前半部分下降得较慢,但是到了后半部分就快了一半,那么,这种现象是比较常见的。因为在一般情况下,车辆的油表在从高到低下降的过程中,如果前半段可以行驶300公里,后半段就只能开100公里左右。也就是说,在前半段很多车型的油表会下降得比较慢,而过了中间刻度之后,就会下降得比较快。这个主要是和用来反映油量的油泵设计有关,它不能很均匀地反映汽油的消耗变化,毕竟这种绝对匀速变化很难实现,也不容易通过维修更换配件来改变。

   第二种情况是,如果是新车的油表刻度突然下降为零,那就说明传感器有问题,可以直接与4S店进行更换,如果是旧车,那么就要及时清洗。由于汽油里边含有很多杂质,而油位传感器一直浸泡在里边,时间长了就会被污染,直接影响到指示的准确性。

   第三种情况就是油表刻度突然上升,这种情况主要是由于在油位传感器和浮子之间的连杆被卡住,使浮子不能正常地上下浮动,从而导致传感器不会发生变化,所以油表指针就定格在某一个位置。

   对于汽车油表出现的这些状况,魏师傅建议广大的车主,在为自己的汽车加油的时候,尽量选择油品较好的汽油,因为清洁的汽油会使油泵里面的杂质较少,会降低油表发生故障的概率。

网友A:
不好的汽油会影响油泵的使用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