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REVISION HISTORY

 A JAX 2010.01.19 Initial Creation
 B Ready for Source Code Review
 C Updated to Include Source Code Review Comments
 1.0 Released for Internal Testing
 2.0 Released for FAT
 3.0 Released for SAT
 =======================================================================================*/

/*======================================================================================
1#滤格进水阀 - TAG
 =======================================================================================*/
 //Input Mapping
   YC011.INP_SwtchOpn := Local:1:I.Data.0;
YC011.INP_SwtchCls := Local:1:I.Data.1;
 //YC011.INP_Fail := 故障状态;
YC011.INP_InptModlHlth := Local:1:I.fault.0 or Local:1:I.fault.1 ;

   YC011.CMD_ModlFltRst := SYSTEM.CMD.AckAllAlrms;

 //Output Mapping
  //Local:3:O.Data.0 := YC011.OUT_Opn;
   Local:3:O.Data.0 := YC011.OUT_Cls;
  YC011.INP_OutptModlHlth := Local:3:I.fault.0 ;

 //Safety Interlocks
   YC011.INP_SftyIntrlk := 0;

 //Process Interlocks
   YC011.INP_PrcsIntrlk := 0;

 //Simulation
   YC011.STS_Sim := SYSTEM.STS.Sim;

/*======================================================================================
1#滤格排水阀 - TAG
 =======================================================================================*/
 //Input Mapping
   YC012.INP_SwtchOpn := Local:1:I.Data.2;
YC012.INP_SwtchCls := Local:1:I.Data.3;
YC012_Pause_Fdbck  := Local:1:I.Data.12;
 //YC012.INP_Fail := 故障状态;
YC012.INP_InptModlHlth := Local:1:I.fault.2 or Local:1:I.fault.3;

   YC012.CMD_ModlFltRst := SYSTEM.CMD.AckAllAlrms;

 //Output Mapping
  Local:3:O.Data.1 := YC012.OUT_Opn;
   Local:3:O.Data.7 := YC012.OUT_Cls;
  YC012.INP_OutptModlHlth := Local:3:I.fault.1 ;

 //Safety Interlocks
   YC012.INP_SftyIntrlk := 0;

 //Process Interlocks
   YC012.INP_PrcsIntrlk := 0;

 //Simulation
   YC012.STS_Sim := SYSTEM.STS.Sim;
/*======================================================================================
1#滤格气冲阀 - TAG
 =======================================================================================*/
 //Input Mapping
   YC013.INP_SwtchOpn := Local:1:I.Data.4;
YC013.INP_SwtchCls := Local:1:I.Data.5;
 //YC013.INP_Fail := 故障状态;
YC013.INP_InptModlHlth := Local:1:I.fault.4 or Local:1:I.fault.5 ;

   YC013.CMD_ModlFltRst := SYSTEM.CMD.AckAllAlrms;

 //Output Mapping
  Local:3:O.Data.2 := YC013.OUT_Opn;
   //N1:4:O.Data.1 := YC013.OUT_Cls;
  YC013.INP_OutptModlHlth := Local:3:I.fault.2 ;

 //Safety Interlocks
   YC013.INP_SftyIntrlk := 0;

 //Process Interlocks
   YC013.INP_PrcsIntrlk := 0;

 //Simulation
   YC013.STS_Sim := SYSTEM.STS.Sim;
/*======================================================================================
1#滤格初滤水放空阀 - TAG
 =======================================================================================*/
 //Input Mapping
   YC014.INP_SwtchOpn := Local:1:I.Data.6;
YC014.INP_SwtchCls := Local:1:I.Data.7;
 //YC014.INP_Fail := 故障状态;
YC014.INP_InptModlHlth := Local:1:I.fault.6 or Local:1:I.fault.7 ;

   YC014.CMD_ModlFltRst := SYSTEM.CMD.AckAllAlrms;

 //Output Mapping
  Local:3:O.Data.3 := YC014.OUT_Opn;
   //N1:4:O.Data.1 := YC014.OUT_Cls;
  YC014.INP_OutptModlHlth := Local:3:I.fault.3 ;

 //Safety Interlocks
   YC014.INP_SftyIntrlk := 0;

 //Process Interlocks
   YC014.INP_PrcsIntrlk := 0;

 //Simulation
   YC014.STS_Sim := SYSTEM.STS.Sim;
在mainprogram树形列表中,其他几个都是梯形图,就这个是高级语言编辑,我看了一下,好像是变量定义以及赋值。这个程序是别人做的,我也不是很明白,初次接触AB的,请专家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没见过这种程序,根本看不懂啊!

网友B:
我看不懂
没有接触过@

网友C:
应该是简单做了些输入输出重新映像。
比如YC012.INP_SwtchOpn := Local:1:I.Data.2;是把本地机架输入模块的第二通道,映像到YC012.。。
Local:3:O.Data.0 := YC011.OUT_Cls;是把YC011映像到本地模块3输出第0通道。
实际的程序里可能用YC012,YC011等来写。

网友D:
不能上梯形图么?这样非常难看懂。

网友E:
真心看不懂

网友F(2013-11-14):
单片机的吗

网友G:
不懂,梯形图没有嘛

网友H(2014-05-31):
3楼有道理,我也见过别人做过,或者用cop指令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