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最近遇到一个这样的问题:6SE系列的逆变器报警(温度过高)经检查发现逆变器风机不转了,一开始怀疑是风机坏了,后来单独接一个220V电源给风机发现风机正常,经检测,电源模板给风机的电源没有输出,但给通讯板\CUVC板\驱动板的供电都很正常不知哪位大侠能给指点一下,现在已经有两台出现这种情况(并且在同一个柜子里)是巧合还是有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A:
我都是用装置,不修装置。像这样的问题,一般都是检测回路有问题了,要么就是连接电缆或端子接触的问题。由楼主介绍,风机本身是好的,那就是控制信号的问题了。或是风机电源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