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我的笔记本电脑没有串口,下载数据到TP177A触摸屏时必须用usb转232的线接PPI下载.我用的Z-TEK USB转232的转换器不能下载程序.但用来下载到S7-200的CPU226就可以.请问那位有好的办法?
3q

网友A:
那你那线有问题,不行,很多山寨线,是没有办法和屏连接的只能和PLC连接,还是买原装的线吧

网友B:
很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不一致,我记得触摸屏默认的波特率和PLC默认的波特率不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很可能是波特率设置的不一致,我记得触摸屏默认的波特率和PLC默认的波特率不一样。
有可能是设置问题。

楼主:
已解决了……

网友D:
我一直用,不过是HP的转接头

网友E:
楼主用的那款转换头?谢谢!

楼主:
Z-TEK USB转232的转换器,电子城16块钱吧

网友E:
多谢!虽然几乎用不到,但还是很想买一个,留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