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流水线上有一个对射传感器(接放大器的那种),当轨道上产品挡住该传感器时流水线停止。
现在怎样在这个对射传感器的基础上在安装一个相同的传感器,让其他产品挡住时也会停止流水线。
2个传感器挡住其中一个都会停止流水线。

网友A:
我的办法就是每个传感器分别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那个控制流水线的控制电源串在这两个继电器的常闭点就行了。不知道对于你的设备是否可行?

网友B:
楼上的应该可以

楼主:
能具体描述下怎么接吗?我怕接错会烧掉啊

楼主:
用哪种中间继电器,接的时候注意点什么、

网友C:
两个常闭串在一起接到线圈上

网友D:
看你用的是什么控制了,如果说是PLC,可以将两个传感器并着用,只要有一个输入信号就可以停运,我就是这样控制输送链的。

网友E:
可以利用程序直接实现,两个传感器作为两个输入并联,然后驱动内部继电器,然后将内部继电器的常闭点串入到程序的每条指令中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就是每个传感器分别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那个控制流水线的控制电源串在这两个继电器的常闭点就行了。不知道对于你的设备是否可行?
这个办法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就是每个传感器分别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那个控制流水线的控制电源串在这两个继电器的常闭点就行了。不知道对于你的设备是否可行?
这个办法好!~
能说说这样做的好处吗?

网友G:
共同学习一下

网友H:
你先检查这对传感器的型号,查资料确认清楚再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就是每个传感器分别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那个控制流水线的控制电源串在这两个继电器的常闭点就行了。不知道对于你的设备是否可行?
这个办法好!~
能说说这样做的好处吗?
不需要PLC,接线也简单。逻辑更浅显

网友J:
干嘛想得那么复杂,传感器串联就可以了呀,

网友K:
传感器的信号串在流水线的控制电路中就是了

网友L:
继电器电路按1楼方案,PLC电路按6楼方案。

网友M:
引用 网友A:
我的办法就是每个传感器分别控制一个中间继电器,然后那个控制流水线的控制电源串在这两个继电器的常闭点就行了。不知道对于你的设备是否可行?
说的很好,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