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5):
各位好:小弟平生也搞过几种牌子的伺服电机,其中也有埃斯顿的一个系列。还真没遇到过那么多问题的,以下:

小弟现在用了一台埃斯顿的伺服电机 是EDC-08APE 是带手枘来调整参数的。刚开始接好线,一通电,什么事都没,当用手轻轻推下电机,不得了啦,电机疯狂地来回运动(此时只有电机与驱动器,上位位没通电,电机的使能是设置为内部的)速度超快,大概两三秒后电机报警显示:A04(过载)。我当时那闷,这是怎么回事之前搞其他的伺服都没出现过。当时就打过电话去问过那边的技术支持,他说这种情况一般都是用户接线的问题,叫我查下线电。就这样我也查了线路,电机线,编码器线,正常。后来反反复复看手册,就设置了个参数,当时位置环增益默认值:40。我把它调到15。果然以上的情况不再出现,仿佛一切正常。当连接负载(电机拖动皮带轮)用PLC控制,在调试时,运行了一下电机,此时电机就是动一下停一下又动一下(总之电机运行卡卡的,不平滑),当时我想不是吧怎么那么多问题吖~~~,其间查找资料打电话问,都没有好的结果。最后还是修改了两个参数:速度环增益改到:550(默认:160),速度积分时间改:500(默认250)。哈可以啦,准确来说基本可以啦,运行好算平滑,感觉不到卡卡的。

本以为搞掂啦,谁知道接下来才是重点:

在调试机器时,运行电机不意中发现,在电机反回运转几次时,原来的位置已经发生了变化,每一次运行都发生变动,误码差也越来越大(就是反复运行,A到B之间运行,刚开始电机在A,运行几次后,就偏离了A,越偏越远)。后来我就把上位机的电关了。只用伺服电机内部的JOD 试运行,大概用眼观察下,让它正转5秒,再反转5秒,看看之前的位置是否发生偏离。但其中试验了好几次,有几次不怎么偏离,有几次就发生偏离。现在我都不知是不是电机的问题还是上位机或是有干扰......但是其中有两个步进也是同样控制,没见步进有偏差!如果是电机还有什么参数没有设置好的,或......

各位高手,各位老兄,你们是怎样看吖:快点帮帮手吧:谢谢谢~~~(表达水平有限,望多多指教)

谢!!

网友A:
回复一下出厂设置试试

网友B:
扭力不够,JOD运行方式为急开急停,所以误差非常大。
伺服不是万能的,同样失步-----也许是我说得不够专业吧,就是和步进电机一样的。这东西用个俗话说----打起摆子来一样的抖。
如果是PLC用脉冲控制,伺服为定位模式,这个时候的伺服电机还不如步进电机。如果定位用数字方式定位,这个时候伺服编码器才起到真正的反馈作用。
一般来说,PLC控制伺服电机,就象桌子上放的一个花瓶,只起到好看的作用,无其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扭力不够,JOD运行方式为急开急停,所以误差非常大。
伺服不是万能的,同样失步-----也许是我说得不够专业吧,就是和步进电机一样的。这东西用个俗话说----打起摆子来一样的抖。
如果是PLC用脉冲控制,伺服为定位模式,这个时候的伺服电机还不如步进电机。如果定位用数字方式定位,这个时候伺服编码器才起到真正的反馈作用。
一般来说,PLC控制伺服电机,就象桌子上放的一个花瓶,只起到好看的作用,无其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不够,JOD运行方式为急开急停,所以误差非常大。
伺服不是万能的,同样失步-----也许是我说得不够专业吧,就是和步进电机一样的。这东西用个俗话说----打起摆子来一样的抖。
如果是PLC用脉冲控制,伺服为定位模式,这个时候的伺服电机还不如步进电机。如果定位用数字方式定位,这个时候伺服编码器才起到真正的反馈作用。
一般来说,PLC控制伺服电机,就象桌子上放的一个花瓶,只起到好看的作用,无其它。
大哥,我用了内部位置控制试了下电机,让它转几十圈,停下,再转几十圈,反复试了十多分钟(正转,反转)基本与刚开始的位置一样,没啥偏差。那是不是就证明了伺服电机没问题啊!!!那又是什么问题吖~~谢谢

楼主:
搞掂,换条屏蔽线,就行啦。应该说暂时行了,不知以后会怎样~~~~

网友C:
继续关注,现在怎么样了

网友D(2014-06-25):
我也遇到了如此问题,是不是换步进,更可靠?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扭力不够,JOD运行方式为急开急停,所以误差非常大。
伺服不是万能的,同样失步-----也许是我说得不够专业吧,就是和步进电机一样的。这东西用个俗话说----打起摆子来一样的抖。
如果是PLC用脉冲控制,伺服为定位模式,这个时候的伺服电机还不如步进电机。如果定位用数字方式定位,这个时候伺服编码器才起到真正的反馈作用。
一般来说,PLC控制伺服电机,就象桌子上放的一个花瓶,只起到好看的作用,无其它。
只有好看吗? 我觉得运动控制精确也很重要啊。为什么是花瓶呢?  数字方式定位是不是通讯呢?还是绝对定位?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扭力不够,JOD运行方式为急开急停,所以误差非常大。
伺服不是万能的,同样失步-----也许是我说得不够专业吧,就是和步进电机一样的。这东西用个俗话说----打起摆子来一样的抖。
如果是PLC用脉冲控制,伺服为定位模式,这个时候的伺服电机还不如步进电机。如果定位用数字方式定位,这个时候伺服编码器才起到真正的反馈作用。
一般来说,PLC控制伺服电机,就象桌子上放的一个花瓶,只起到好看的作用,无其它。
大哥,我用了内部位置控制试了下电机,让它转几十圈,停下,再转几十圈,反复试了十多分钟(正转,反转)基本与刚开始的位置一样,没啥偏差。那是不是就证明了伺服电机没问题啊!!!那又是什么问题吖~~谢谢
上位机发脉冲的时候监视一下,看是不是发几个收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