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氨球罐怎么选用液位计

楼主(2013-02-26):
大家好。我厂有两个200方的液氨球罐。高10米,现在每个用了两套液位计,一套磁翻板的,一套雷达的。现在的情况是雷达液位计内部的密封性不好。最多用两个月就出现泄漏,后果就是把电路板腐蚀坏,已经坏了两次了,压力在18公斤左右,厂家态度很好, 给换密封头。问题是我这两个罐只有大的停车机会的时候才有可能空罐有机会更换。
我想请教的是大家都用的什么液位计,雷达的出现过这种情况么?

网友A:
雷达液位计是不是就是超声波液位计?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如楼上所说的,我们单位的液位计倒不少,远传变送的很多,只有一个比较差的超声波液位计。

楼主:
是的, 一样的

楼主:
远传变送器的是哪种昂,双法兰的怎么样,查了资料说雷达的最新。怎么就用不住呢?

网友C:
还是用翻板的吧 简单啊 维修也简单啊

楼主:
翻板的是现场的。得配远传的

网友D:
偶厂的丙烯球馆使用的是私服液位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