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问题1:三菱FX系列plc,继电器输出模式,输出可以同时接两种电源规格吗?就是COM0接个220V控制的继电器,COM1接个24V控制的继电器。
问题2:三菱FX系列plc,继电器输出模式,如果接24V电源的话,是不是COM口接正电源或是负电源都可以?我看手册上画的是接正电源。而晶体管输出模式的,手册上画的是接负电源的

网友A:
问题1,应当可以;
问题2,继电器输出可以不分正负,晶体管输出的需要分。

楼主:
嗯,我感觉也是这样的

网友B:
1、COM0与COM1是分开的,所以二个可以带不同电压的负载,但要注意同一公共端的几个输出点必须是一样的;
2、继电器型的去带DC24V的负载,用输出点控制+ /—都可以,晶体管的话NPN型的只控制负端;

楼主:
非常感谢,回答的很专业,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问题1,应当可以;
问题2,继电器输出可以不分正负,晶体管输出的需要分。
完全正确!

网友D:
这个问题看来不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