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求助各位师傅 3845 起震后 8脚电压只有2点几V 什么原因呢 工作电压稳定在8.5V 我外加 8.5V电 8脚5V正常 4脚 有2.5V也正常  求解

网友A:
我修变频器的时候也遇到过类似问题,改查的都查了,就是不行,变压器量的也是好的,最后实在没办法就把变压器换掉了,竟然好了。你可以先查查开关电源的负载,电压检测和电流检测部分,最后也可以尝试把变压器换掉。

网友B:
8脚输出电流为50mA,一个是周围电路有短路,要么就是8脚带载能力下降

网友C:
重点检查7脚的自供电回路。和8、4脚、6脚及开关管各脚的起振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