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综保

楼主(2013-02-26):
高压综保和高压电动机保护是一码事吗?

网友A:
西门子PLC中的SM0.5是什么指令?

网友B:
高压综保还是高压继保哦?

楼主:
              的       高压综保

网友B:
这个不一样的
综保就是将原来使用各种继电器组成的继保用一个元件替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PLC中的SM0.5是什么指令?
0.5秒高电平0.5秒低电平的脉冲

网友D:
综保分为电机综合保护、变压器保护、线路保护等等高压电机保护也属高压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