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丹佛斯FC 51变频器上电就报AL29,可以复位,复位之后可以正常启动,但是下一次上电又会报AL29

网友A(2013-04-17):
此故障为过热,摸摸散热片温度是否正常,如果散热片温度比较高,检查一下风机是否正常,风道是否畅通,如果散热片温度正常则是变频器内部检测温度的部分坏了,需要送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