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请教各位高人,一台人机用485方式连接了两台plc, 这两台PLC能不能互相关联,也就是说我在给1号站PLC编程时,能不能在程序中加入2号站的X0 ?如果可以,怎么加?(台达的PLC)

网友A:
台达的没用过,用过西门子的 ,可以做成2台PLC通讯的  通过交换数据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台达的没用过,用过西门子的 ,可以做成2台PLC通讯的  通过交换数据实现
那西门子的怎么做?能说具体点吗?谢谢!

网友B:
用MODBUS RTU完全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 RTU完全没问题啊。
现在接线连线没有一点问题,问题是在程序中要怎样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用MODBUS RTU完全没问题啊。
通讯的时候用不用加485BD之类的模块或是这线是不要制作?

网友D:
呵呵;台达的是PLC上已有RS485端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