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将上述材料自动剪切为上图所示产品,由于产品很窄,剪切进给量不好控制

现在想可不可以用视觉系统采集原料上孔的信息 一次位置基准进行剪切,就是相机看到几个孔后开始剪切

不知道能实线么??

求指教

网友A:
打电话找邦纳或是康耐啊

网友B:
就是要整齐的剪撒,用伺服送料不行吗,你要求的这个功能很贵,起码在10万以上。

网友C:
用单轴伺服自动控制系统作为自动控制送料+小型开式剪断机改造即可  投资不大2万元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