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富士变频器老机型设定参数困难求助。

网友A:
只需要把电位器接在端子11、12、13上即可,11为公共端,12为给定信号输入,13为频率给定电源10V。但SW1的短接片要放正确,即SW1的1-2短接时给定电源为+10V.DC, SW1的2-3短接时给定电源为-10V.DC。

网友B:
频率来源设定一项设了就行了;

楼主:
今天试机OK了,真的感谢了!

楼主:
机型是老了点,说明书都是繁体字。必须把99号参数改了才能设定。

网友A:
99号是设定数据保护,其出厂设定值应该是“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把电位器接在端子11、12、13上即可,11为公共端,12为给定信号输入,13为频率给定电源10V。但SW1的短接片要放正确,即SW1的1-2短接时给定电源为+10V.DC, SW1的2-3短接时给定电源为-10V.DC。
高手啊,传说中的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