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机型:FX1N-40MR触点继电器为OMRON G6M-1A怎样量触点确认其是否已坏?新人求助

网友A:
正常使用时可以在有输出显示时测量输出点对地电压或COM与对应点的电压,前一种输出电压正常和后一种两端没有电压就说明触点接触良好。
单机测试可以在有输出显示时测量输出点与COM口之间的电阻,基本无阻值时触点良好,阻值无穷大或阻值不稳可以判定触点不好。

网友B:
楼上的回复质量很高,强烈支持

网友C:
1楼完美回复了

网友D:
扶持1楼!

网友E:
1楼说的很专业呵呵

网友F:
顶1楼的基础非常扎实思路清晰

网友G:
我觉得还是在工作时量电压比较好些!

网友H:
测电压有时不准,
必须带载测电压,
请诸位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