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plc怎么在面板上看输出灯

楼主(2013-02-26):
我这是这样理解的输出端比如Y12就是竖行01横排2,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资料看了没看明白,小弟不才望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那不标着Y12吗

网友B:
这个是什么牌子的P

网友C:
没见过的牌子

网友D:
又是三菱的小弟?

网友E:
这是丰炜的

网友F:
这是VIGOR的,台湾产;
Y12就第二行第三个(不算前面的X);

网友F:
另外要注意这种PLC里面有个开关,选择上面显示输入/输出状态还是信息状态,请确认你的设成输入/输出状态才能显示X/Y状态的;

网友G:
如6楼所说。

网友H:
这种plc能将用GX Developer(三菱PLc的编程软件)编辑的程序直接灌入吗?

网友I:
你自己编个小程序试下就知道 怎么对应了!

网友J: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

网友K:
这个不是很清楚啊,学习啦

网友L:
这个还好吧,不过不是很多,可以回头再看看

网友M:
这个牌子的还没有见过!

网友F:
引用 网友H:
 这种plc能将用GX Developer(三菱PLc的编程软件)编辑的程序直接灌入吗?
不可以;
要用VIGOR的软体;

网友N:
引用 网友F:
另外要注意这种PLC里面有个开关,选择上面显示输入/输出状态还是信息状态,请确认你的设成输入/输出状态才能显示X/Y状态的;
我敬佩的高人啊,乍一看我还认为是PAB呢?

网友F:
PAB是什么?

网友F:
开关在左侧盖子下,打开就看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