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6):
这里有一杠杆设备,一端用转轴固定,一端可水平和高低两个方向转动(水平可达360度),现在需要对杠杆的水平旋转角和高低仰角进行数据采集,然后无线回传主控机,不知选用哪种传感器呢?体积不要太大,便于安装,能同时测定水平角和高低角,最好是吸附式的(听说有一种可吸附在设备上对设备进行测量,但在下初触传感器领域,不知道是哪种传感器,望各位大侠指点,O(∩_∩)O谢谢)

网友A:
垂直的,你可以找做大棚,地窖的,他们用一种传感器,固定在窗户上,随着窗户的开关,传感器给出不同的电流信号,好像叫角度传感器。
水平的还不清楚,是不是利用地磁,比如手机里的指北针。
当然,你用旋转编码器肯定可以实现。
你的要求高了点

楼主:
谢谢,如果不能同时测得数据,那就得分开测量了,您说的这两种传感器体积如何?

网友B:
倾角传感器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的QQ649798457

网友C:
实现很简单的。看你要求体积多少了

网友B:
拿倾角传感器就可以解决这问题  158290371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