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求教各位一个问题:直径3mm钢球,连接一条1mm钢丝,之前工艺是在钢球上钻深2mm丝孔,钢丝攻牙连接,想改成过盈配合,不知可否,怎么操作?

网友A:
你提供的单位尺寸有问题无法解决
完毕

楼主:
不知道直接用金属胶水可行不?钢球要做往复摩擦运动

网友A:
真要解决可这样:你攻丝完毕后准备一个长度3mm外径略小于2mm内径1mm的45#钢套,采用压力套接(墩压法,将钢套多余的1mm挤压迫使钢套变短变粗涨在钢球内)的方式保你无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