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钱断了

楼主(2013-02-27):
配电室至现场200米,零线断了,我可以直接接在厂房铁柱子上吗?我们是三相四线制,变压曰器中性点接地系统

网友A:
不行,应当按原样恢复。

网友B:
不行,不安全

网友C:
先查找原因,为什么会断零线,然后恢复,不能图省事。

网友D:
零钱断了就用整钱啊

楼主:
噢。知道了。
还有三相电度表和零线有关吗?带互感器的那种。

网友E:
不行。加条零线吧

网友E:
电表要接零线。

网友F:
引用 楼主:
噢。知道了。
还有三相电度表和零线有关吗?带互感器的那种。
要接零线的

网友G:
这样做不好
但是可以确认变压器中性点和你想接的铁柱是否是通的,
如果是通的还有的玩!

网友H:
安全第一!按规定来吧

网友I:
临时应急一下可以,长期就不行

楼主:
零线和地线不是通的吗?为"何不可?

网友J:
一个是供电系统设计问题(接在铁柱子上,就不是原来的系统了),一个是接地阻值问题;
也就是存在安全问题。

楼主:
你的意思是厂房地和零钱存在电阻?

网友K:
按规定来吧!

如果接地不好,负载侧造成N点飘移,轻则部分设备不能使用,重则危及设备,人身安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