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程序
    ST/  X16
   DF/
   PSHS
   F  0 (MV)
   H  108
  DT  90052
  PDS
  F  0   (MV)
  H   100
 DT  90052
中的H108 代表的什么内容;怎么理解,

网友A:
停止功能,清除第一轴和第二轴已经写入的数据

楼主:
上程序中的DT90052,是怎么分配的能详细说明下吗:下面两个附件,应该看哪个

楼主:
按上面的说明有点看不懂,还是我找的资料不正确

网友A:
松下这个资料是看不懂的,要看例子才可以。很多事情不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能用就行了。

网友B(2024-05-05):
我也在找这个答案,想了几个小时,终于知道这个H108为什么是代表CH0脉冲输出暂停啦。看上面的截图就明白了。H108转化成二进制表示为 0000 0001 0000 1000。把这16位对应上面的16位就得到答案了。

网友B:
截图在这里,手册内容在附录,资料集,特殊寄存器一览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