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通讯不上

楼主(2013-02-27):
求助各位大侠:我们公司的一DCS系统以前一直运行良好,最近老是出现整个系统通讯不上,有时是局部,当整个通讯不上时拔下单个通讯转换器接口接到工控机自带的串口通过研华的调试软件测试也能读取数据,检查线路没有松动现象。PCI驱动也重新安装过,系统没有连接网络,开始杀过毒,后来360也杀不出毒来,跪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组态王和什么控制器通讯?用哪种通讯方式?什么协议?这些先要了解一下才好判断。

网友A:
还有一点要注意,用组态王最好别用360,经常会破坏工程文件,金山可以用。

网友B:
我看不清楼主写的什么

楼主:
组态王和ADAM5000系列模块通讯,通讯参数没有改变。

楼主:
在安装360之前就有故障现象发生,之后怀疑是程序中毒了才安装杀毒软件的。

网友C:
5000和上位机通讯不上还是5000与下面的设备通讯不上?

网友D:
把杀毒软件去掉

网友A:
用测试软件可以读数据,可以排除通讯通道问题,可以新建一个简易的工程,少搞几个变量,连上试一下。

网友E:
PCI上面的板卡换一个新的试试~~~

楼主:
是上位机和下面的两个模块(ADAM5000)记8个4022T模块(共用两个com口)合计4个口,通过PCI一分四通讯总卡通讯不好。

楼主:
回复10楼:我也准备更换PCI整套试试

网友C:
通讯卡本身不一定有问题 ,可以将PCI的通讯卡换一个槽试试看;另外把PCI通讯卡的金手指用橡皮擦擦再试试看;时间长了金手指会氧化,或许把工控机主板重新拔插一下,也将主板的金手指也用橡皮擦一下,也许是主板金手指氧化,接触不好,那也不能很好的驱动PCI设备

楼主:
回复13楼:敢问CP-104UL一分四串口一般会不会有故障发生?

网友C:
看你讲的情况 时好时坏 ,应该不太会是串口卡的问题.  还是先排除我讲得那些问题再说卡的问题吧.

我们是专业做工控的厂家,一般问题都可以判断.如果有需要,或者交朋友可以加我qq沟通:541946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