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2-27):
供给四路都是32A的断路器, 总的断路器应该选择多大的?有什么选型原则吗?用64A的是否可以?

网友A:
看总的负荷电流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总的负荷电流吧。
是的,看总负荷大小。

网友C:
四路是不是同时使用?如是再看总负荷,如不是再看最大使用负荷。

网友D:
4路的话会有同时使用的可能,4路负载总电流+余量,要不你以后负载加了就要换总断路器的

网友E:
选总断路器,当然要根据总负荷选了

网友F(2019-01-30):
要充分考虑进线电缆的承载能力。来选择总开关容量。